[求助] 请教大家寄存器模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12-09):
在用寄存器模型配置dut的时候,发现只能写或者读一个寄存器,然后就卡着不动了,一直没找到哪里的问题,adapter、例化、连接、等等好像都没问题,波形图上也有写或读的波形,打印信息看的话,adapter应该没进入bus2reg,这是哪里的问题呢,请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
寄存器模型调用 adapter.bus2reg(bus_req,rw)将 bus_req 中的读取值传递给 rw。 应该是到这步没能成功,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这种情况你得贴代码出来才有人帮你看

网友:
自己写的drv吧,两个地方查一下,put response和item done,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用户自定义的一个BUS,没有用VIP,其实是添加的一个宏导致的,把那个宏关掉就行了;

楼主(2023-02-21):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用户自定义的一个BUS,没有用VIP,其实是添加的一个宏导致的 ...

不太理解,是指哪里边得我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是指哪里边得我宏

那你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2023-03-23):
可能是上个寄存器操作没有结束,调用寄存器模型的reset,再配置一下寄存器试试

楼主(2023-08-02):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后咋解决的?

后来没用寄存器模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开adapter的rsp了,然后又没去get rsp,导致 rsp那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