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电源域版图求助

楼主(2022-12-09):
版图里面有AVDD1 AVSS1 AVDD2 AVSS2两组电源,LVS检测AVDD2这一组的BULK接错,看网上说需要用psub2给区分衬底短路,所以给AVDD2这一组整体打了一圈带psub2的guard ring,LVS通过了,但是! ERC有错误,说另外一组AVDD1这组 floating psub ,floating nxwell!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我后面统一改成同一个AVSS,发现LVS和ERC都过了。。。
所以一般两个电源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
电源不需要处理呀。。。AVSS1和AVSS2需要隔离的。

网友:
一般会用psub盖一个电位的,然后跑lvs的时候,lvs option这里电位设置下

网友A:
psub2只是用来过lvs的,相当于软连接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加DNW,隔离出一个PW来区分不同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ub2只是用来过lvs的,相当于软连接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加DNW,隔离出一个PW来区分不同的地! ...

一整块怎么加DNW,有很多模拟管,我这边可以共用一个地,只是想给名字区分开来,我不 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会报另一部分的ERC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ub2只是用来过lvs的,相当于软连接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加DNW,隔离出一个PW来区分不同的地! ...

正解

网友:
两个电源不需要处理,两个地需要处理,默认是只有一个地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大的PSUB,工艺不同设置不同,我做过的工艺另外一个地必须盖着一个层,才能识别

网友B(2024-07-31):
不是两个电源的问题,PSUB2是区分数字地(DVSS)和模拟地(AVSS)用的,电路上设计两个地,但其实芯片共用一个很大的地,不盖psub2,会被判定你接错地了,在电路角度可不就是没法过erc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两个电源的问题,PSUB2是区分数字地(DVSS)和模拟地(AVSS)用的,电路上设计两个地,但其实芯片共用 ...

芯片上是所有地都接一起的嘛?

网友:
对,有个很大的金属地,所有接地pad都会拉线接到上面,所以是共用的

网友:
SUBD是用来区分不同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电源不用区分,在顶层跑过了LVS之后,需要自己确认所有的ERC报错

网友:
不用VDD的WELL不可以画在一起,两个vdd会通过well short在一起。不同gnd需要看lvs定义了,lvs文件中有separate的定义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A:
psub2只是用来过lvs的,相当于软连接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加DNW,隔离出一个PW来区分不同的地! ...

请问两个不同电位的地,可以接负电源的(电势可以更低的)地一般做在chip的p_sub还是做在隔离的DNW中的p_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