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讨论]DVP总线咨询

楼主(2022-12-09):
DVP总线一般会有IP还是直接软件配置GPIO实现

如果是IP,一般是那家的。谢谢

说明:DVP总线PCLK极限约在96M左右,而且走线长度不能过长,所有DVP最大速率最好控制在72M以下,PCB layout较容易画;MIPI总线速率lvds接口耦合,走线必须差分等长,并且需要保护,故对PCB走线以及阻抗控制要求高一点(一般来讲差分阻抗要求在85欧姆~125欧姆之间)。
DVP是并口,需要PCLK、VSYNC、HSYNC、D[0:11]——可以是8/10/12bit数据,具体情况要看ISP或baseband是否支持;MIPI是LVDS低压差分串口,只需要要CLKP/N、DATAP/N——最大支持4-lane,一般2-lane可以搞定。MIPI接口比DVP的接口信号线少,由于是低压差分信号,产生的干扰小,抗干扰能力也强。最重要的是DVP接口在信号完整性方面受限制,速率也受限制。500W还可以勉强用DVP,800W及以上都采用MIPI接口。

网友A:
DVP 应该就是使用GPIO啊,这个速度会很低。从物理层接口IP来说,一般会做成MIPI LVDS GPIO 三合一combo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P 应该就是使用GPIO啊,这个速度会很低。从物理层接口IP来说,一般会做成MIPI LVDS GPIO 三合一combo ...

谢谢,了解。我目前直接软件控制GPIO实现的,看到这块也有专门开源的控制器,直接把数据通过DMA搬移到系统SRAM

目前想做一个低速应用,不用MIPI,Phy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解。我目前直接软件控制GPIO实现的,看到这块也有专门开源的控制器,直接把数据通过DMA搬移到系 ...

人家说GPIO实际是指物理上使用 Standard IO就可以达到 100MHz以内的速度。逻辑上 DVP接口肯定是要有专门的 控制器的,用GPIO软件模拟DVP接口不现实, 速度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