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里这种结构叫什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2-09):
请问各位大佬,最近看到有个运放结构如下图,和常见的两级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相比,多了圈中部分的那块,由一个n管和p管组成的对管,这种没在教材上见过,请问这是某种经典结构吗?对电路有啥作用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
class AB floating gate,随便一本模电书都有,推荐willy sansen

网友:
给class AB输出级偏置的浮动电压源

网友:
线性跨导环 浮动电流源

网友:
线性跨导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