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参数问题

楼主(2022-12-09):
哪位大佬给孩纸看看啊,PEX提参数时其它都没问题,在calibre view step 点OK之后一直卡在这,就是导不出calibre view,log是图这样的一直重复下面这句话
NOTE: Copying properties from schematic instance of (HHWBD090LPFD7CH5_NBL:spectre) to instance of (HHWBD090LPFD7CH5_NBL:symbol).

网友:
你把calibre view 改成layout 试一下。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又没报waring 和 error ,让他一直抽着。这个的意思在你当前的目录没有这个东西,他从其他地方去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又没报waring 和 error ,让他一直抽着。这个的意思在你当前的目录没有这个东西,他从其他地方 ...

一直转圈,不给你calibre ionf 提示一直,然后cadence卡死,就是生成不了calibre view。 我强制退出重新进cadence能看到calibre view,但是是0k

网友B:
这是还没运行结束,等等就行,估计是配置低图大比较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还没运行结束,等等就行,估计是配置低图大比较卡

不应该吧,我就p的一个功率管,转了半个多小时没反应

网友B:
可以贴了看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吧,我就p的一个功率管,转了半个多小时没反应

或者那样,吧calibre view改了,不生成电路,只生成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贴了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贴了看看嘛

就是在这之后点OK之后就一直卡

网友:
+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