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造一个仿真用的波形,owi单线传输协议。

楼主(2022-12-09):
这个是owi单线传输协议,第一位是start位(是固定时间的一个低电平),然后是8bit的addr位,然后是1个bit的读or写位(0代表写,1代表读),然后是8bit的data位,最后是一个固定时间的stop位(恒定的高点平)

owi协议

owi协议

楼主:
对应的波形就是第一个owi_in,但是麻烦的就是每个bit的数据表示是用高低电平的占空比来表示的。1:(高电平占四分之三,低电平占四分之一)0:(高电平占四分之一,低电平占四分之三)。

我现在想通过写寄存器来造出这个owi波形用来仿真, 不知道该怎么写 , 比如这个图上表达的是往addr是30的寄存器里面写data83

楼主:
已解决,此贴终结~

网友(2025-08-14):
兄弟,你这个和DS18B20的那个OWI不是一个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