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form 函数

楼主(2022-12-09):
各位好,请教一个函数,现在想通过skill生成一个form,其中包含金属宽度的调节。现在所用函数只能调节金属宽度为整数,(函数如图)。怎样能调节为小数呢。

网友A:
hiCreateFloatField 或者hiCreateStringField

网友B:
hiCreateStringField更好用,取值的时候加一个atof()的转换函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CreateFloatField 或者hiCreateStringField

感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CreateStringField更好用,取值的时候加一个atof()的转换函数就好了

非常感谢,接触的不多。对于用atof取值没太理解,例:ArrayInstOption~> rows~>value     rows=1      我怎样可以用atof提取到1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接触的不多。对于用atof取值没太理解,例:ArrayInstOption~> rows~>value     rows=1      我 ...

就以你贴上来的图为例吧,你建了M1_width=hiCreateIntField...这个fields,然后里面有一个?value的值,你要获取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写:width=iceCreamForm->countApple->value。同理,hiCreateStringField也是这样的结构,只是取出来的值是string,用atof(width)就可以把string转换成floating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以你贴上来的图为例吧,你建了M1_width=hiCreateIntField...这个fields,然后里面有一个?value的值,你 ...

明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