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RC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2-12-09):
求助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我的版图DRC和LVS都过了,但是有很多的ERC错误,图1是ERC报错,图二是对应的nw,这个nw是环上自带的,调出来就是这样,这几个folt的错我仔细检查过了,电位都是接了的,但还是报错,这种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第一个图,显示ring是浮空的,要连接GND,第二个图,这个ring有给电位么?

网友B:
这个环接电位了么?注意n区p区,衬底或阱不能flo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显示ring是浮空的,要连接GND,第二个图,这个ring有给电位么?

接了电位的 从ring接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环接电位了么?注意n区p区,衬底或阱不能floating

环接电位了,n区和p区时nwell和psub吗?还有毕竟lvs过了,如果说我真的没接电位的话,lvs会过吗?真心求教,经验还不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