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2ram 的setup violation【已解决】

楼主(2022-12-09):
新人求教,
请问各位,我遇到的一个setup violation其data path是一个memory 某一个q pin出来再回到同一个memory的某一个d pin,看到data path上都已经用了速度最快的cell了,想请教一下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修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调下这些cell的位置,尽量拉近些试试

网友B:
换速度更高的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下这些cell的位置,尽量拉近些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速度更高的memory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