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工艺使用求助

楼主(2022-12-09):
想问一下有人用过CSMC 08um_7d5V_30V_G3S700V_BCD_Process 这个工艺嘛?想问一下里面的HV 30V的管子能不能用在650V-665V的电压域,我在用的时候会报管子击穿,但是这种电压域也没必要用650V高压管啊

网友:
HV 30V的管子能不能用在650V-665V的电压域,我在用的时候会报管子击穿,但是这种电压域也没必要用650V高压管啊

你的电压到底多少 ??

  HV 30v device   650v 当然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