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问题

楼主(2022-12-09):
不太明白为什么Id3下降时候Vgs3上升,如果M3仍然处在饱和区的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句话。入门不久,恳请指点一下

网友A:
饱和区的电流公式呀,处在饱和区管子,id增加;w/l不变;vgs不得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的电流公式呀,处在饱和区管子,id增加;w/l不变;vgs不得增加吗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请问可以说一下详细推导思路过程吗?这个道理明白,但是应用在两句话上面,是如何应用的呢?

网友:
随着VX降低,因为Vgs2跟Vg3(N点电压)不变,B点电压会降低,意味着Vgs3增加,会大于Vgs2,这样的话就有Vds3<Vds2,然后就是M3比M2先进入线性区

网友:
你首先看假设是啥!假设是M2先进入线性区,M2的过驱动电压又是由IREF确定的,VGS是恒定的,那么让M2进入线性区,那就的降其VDS,也就是M2的漏端电压下降,但是M3的栅极偏执电压也是由IREF确定,删极电压是恒定的,那么M2的漏电压下降,然后M3的

网友:
这是因为假设M2先进入线性区。要使M2进入线性区(B点电压就要降低,那么ID3就要减小)。N点电压不变,对与M3而言Vgs(N点电压减去B点电压)就变大了。饱和电流公式ID3=K(Vgs3-Vth)^2    Vgs升高了 电流反而降低  明显不满足,所以M3先进入线性区不成立

网友:
因为先假设M2进入线性区,此时B点电压就会降低,对于M2来言,其电流就会降低。同一支路的M3电流也要降低,但是Vgs3是增大的,理应电流是要增大的,所以假设错误。M0和M1的电流是Iref决定的,是不变的,所以N点和A点电压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