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LayerSize()函数可以执行hierarchy的cell模式吗

楼主(2022-12-09):
dbLayerSize()函数只能对这一层的cell进行size运算。 比如一个cell中里面嵌入了很多层cell,在第一层运行这个函数,只能对本层的cell层起作用,底下的cell不管用,有哪位大佬在不打散cell的情况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下面是想将一个版图中的所有M1往外扩0.25um后换成M2层:
procedure(ChangeLayerandSize()
let((cv)
cv =geGetEdi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ayerName == "M1" then
dbLayerSize(cv "M2" list(shape) 0.25)
);if
);foreach
);let
);procedure

网友A:
这里需要做一个depth first search的算法,根据cv里面的每一个instance, 用dbOpenCellViewByType去打开它们的master cell, 然后在這额master cell里面执行你现在代码的操作,执行完保存退出,进行下一个。搜索完一个树形结构的branch之后退出,找下一个branch重复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需要做一个depth first search的算法,根据cv里面的每一个instance, 用dbOpenCellViewByType去打开它 ...

谢谢谢谢!已经搞定,把代码共享出来吧~~~~~

procedure(ChangeLayer1toLayer2()
let((Layer1 Layer2 value cv libname cellnames shapes cvId cellshapes)
Layer1 = "EC"
Layer2 = "EM"
value = 2
cv =geGetEditCellView()
libname = cv~>libName
cellnames = cv~>instances~>master~>cellName
shapes = 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ayerName == Layer1 then
dbLayerSize(cv Layer2 list(shape) value)
);if
);foreach
foreach(cellname cellnames
cvId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a")
cellshapes = cvId~>shapes
foreach(cellshape cellshapes
if(cellshape~>layerName == Layer1 then
dbLayerSize(cvId Layer2 list(cellshape) value)
);if
);foreach
dbSave(cvId)
dbClose(cvId)
);foreach
dbSave(cv)
);let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 "ChangeLayer1toLayer2()" )

网友A:
这个代码没有实现真正的递归调用(recursive),所以对于两层以上的版图就不起作用的,只能对本层版图以及下一层子单元版图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没有实现真正的递归调用(recursive),所以对于两层以上的版图就不起作用的,只能对本层版图以及下 ...

还真的是,那怎么改啊,大佬再指教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那怎么改啊,大佬再指教指教~~

所谓递归,就是自己调用自己,在每搜索到一个版图的时候,调用自己这个函数,做完事再返回退出,你自己肯定会改的,用不着我写代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递归,就是自己调用自己,在每搜索到一个版图的时候,调用自己这个函数,做完事再返回退出,你自己肯 ...

我换了一种方式实现了,我读取lib里面所有的cellname,然后针对满足条件的layer进行运算~~~~~

网友B:
最终的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的是怎样的?

procedure(ChangeLayer1toLayer2()
let((Layer1 Layer2 value libname libID cells cellnames cvId shapes )
Layer1 = "M1"
Layer2 = "M2"
value = 0.25
libname = "try2"
libID = ddGetObj(libname)
cells = libID~>cells
cellnames = libID~>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s
cvId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a")
shapes = cvId~>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shape~>layerName == Layer1 then
dbLayerSize(cvId Layer2 list(shape) value)
;dbDeleteObject(shape)
);if
);foreach
dbSave(cvId)
dbClose(cvId)
);foreach
);let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 "ChangeLayer1toLayer2()" )

其实还可以再增加一个GUI函数,可以实现手动输入libname后再进行后面的运算。

网友(2023-05-05):
我想问问如果目标是“rect”应该如何更改面积

网友:
用来替换layer同时改了大小?不了解这个函数。对wire能改变大小width吗,递归套用一下自己,要加下通过master判定一下是否到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