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折叠型共源共栅偏置问题

楼主(2022-12-09):
想请教一下关于课本理论与candence的对应问题:
   1.在拉扎维课本当中,给出了Vb的相应的范围,目的是为了让M1和M2的Vds相等。为了真正应用到candence的仿真设计当中,那么不等式中Vb的取值范围在仿真当中根据什么公式来调节,来使其满足相应的范围呢?
     语序表述不太清楚,总的来说,就是想了解关于这个运放的Vb设计的流程是如何对应上课本的式子里面每一个变量。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关于偏置电压Vb的产生方式,有两篇文章讲的不错,先推荐你看下
1.https://zhuanlan.zhihu.com/p/588832807 介绍了三种产生Vb的方法
2.https://zhuanlan.zhihu.com/p/338705257 着重介绍用二极管偏置产生Vb的原理和方法
相信你看完之后肯定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设计Vb了
ps:我最近也调了个folded cascode,欢迎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偏置电压Vb的产生方式,有两篇文章讲的不错,先推荐你看下
1.https://zhuanlan.zhihu.com/p/588832807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这两天也花时间看了下你说得这两篇文章,学习到了不少~但是发现我的仿真图里面得产生Vb的电路实际上还是和你所说的两篇文章里面的结构不太相同。
比如我这边电路是利用的三个MOS管串联来产生Vb的。自己也通过查资料,有说法是:这种三个或四个串联的管子主要运用在低功耗电路里面。我仿真图里面的这个折叠共源共栅电路流过的电流也确实比较小。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计算产生的Vb能够使的满足最上面的两个P管的Vds相等呢。

能否QQ交流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