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建一个自己的传输线模型库,便于电路仿真,小白,有点不太懂操作

楼主(2022-12-09):
如题

网友A:
如果自己用,那就把会用到的电路放在一个library里面。以后添加这个library就行了啊。
如果希望做成PDK那种,就稍微麻烦些。不同的平台也不一样,比如Cadence ic618平台,Keysight ADS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用,那就把会用到的电路放在一个library里面。以后添加这个library就行了啊。
如果希望做成PDK那种 ...

希望做成PDK那种,请问我该怎么执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希望做成PDK那种,请问我该怎么执行

另外,我是用的Cadence ic618平台

网友A:
你的传输线模型是什么样的,子电路,网表,va?

CDF, netlist proceduire, callback, skill你了解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输线模型是什么样的,子电路,网表,va?

CDF, netlist proceduire, callback, skill你了解多少 ...

你好,我用的是同轴的,现在还停留在版图中进行完EMX仿真阶段,您说的这些名词我听过但还没实际应用过,我现在的能力可能让您难以回答,您或许可以说个大概流程我好去学习,若打扰万分抱歉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ADS TLine-ideal 里面的TLINP, EMX跑一段几个线宽的传输线,把各个宽度的传输线参数抓出来,匹配时候用自己建模的TLINP 进行初步匹配,再到版图实现进行EM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