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上电之后发生振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09):
采用了一个预调节的结构提升带隙基准的PSR,结果发现上电之后一直在振荡,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上电之后的工作状态如图所示。
这是不是进入了另一个简并点,好像启动了,但又没有完全启动?

原理图

原理图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

网友A:
电源给的方波?

网友B:
震荡的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给的方波?

没有,就给了一个0-3.3V的阶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荡的很严重啊

是的呢,想知道怎么解决,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把VBG做栅端电压的p管换成n管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VBG做栅端电压的p管换成n管试试呢?

问题找到了,确实是启动电路的问题。谢谢大哥解答,大哥为什么会想到把PMOS换成NMOS呢?

网友C:
我猜VREG与VBG之间的正反馈导致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VREG与VBG之间的正反馈导致的振荡

噢噢噢 懂了,那这个正反馈的环路增益可以通过iprobe仿出来吗?如果可以的话,这个iprobe放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噢 懂了,那这个正反馈的环路增益可以通过iprobe仿出来吗?如果可以的话,这个iprobe放在什么位置呢 ...

我不知道怎么仿正反馈的环路增益

网友D:
Bandgap start Up 是给 start 后起来, TYP sim ok , 可能否些 corner 下会发生,  start up 没起来 ..就一直start up .  还有一种 vdd如果 12v .可能 5v 会发生过渡期的 start up .到超过电压就没事. 另外ac/dc or  psr (primary sidefeedback)  因启动电流要求很低 . 有些bandgap 压低电流,RISK在低温下会发生start up 不良,量产时你就知道,  有另外一种作法 ckt有另一个clock , bandgap 工作一段时间, 其他99% 休息. 那电路就会出现bandgap  开开 关关 .  因为bandgap 要能工作要好几ua. 如果CMOSbandgap 来说3 ~5 , 启动要求2ua , 每路0.4ua , 但以40v HV mos 会动不不好很容易起不来得. 高压电路mirror 不够好.

网友E:
你这个BG右边的管子为什么全是亚阈值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BG右边的管子为什么全是亚阈值区啊?

因为好像是启动了但是没完全启动,这个是瞬态上电过程中的一个瞬态情况不是DC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ndgap start Up 是给 start 后起来, 但你TYP sim ok , 可能否些 corner 下会发生,  start up 后 没起来 . ...

大佬好专业,我都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好专业,我都看不懂了....

就是说你 typical 仿真没问题, 可能 corner start up 还是有机会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你 typical 下 仿真没问题, 但 可能 corner 下 start up 还是有机会会出问题的 …
...

我这个就是tt下的仿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受温度影响这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tt下的仿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受温度影响这么大

设计不良 ..  不过更常发生 都是在 TT start Up ,但某些corner 出错.

网友F:
静态工作点正常吗  怎么静态工作点都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良 ..  不过更常发生 都是在  TT 下start Up 可,但某些corner 出错.

明白,那如果在不同corner下出错了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态工作点正常吗  怎么静态工作点都不对呢

因为启动不正常所以静态工作点也不正常了

网友G(2023-08-25):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振荡,你理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振荡,你理解了吗?

目前还不知道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还不知道原因

你知道原因了踢我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原因了踢我一下哦

ok!

网友(2024-03-26):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原因了踢我一下哦

你好,你知道这个原因了吗,我i也遇到了,一头雾水

网友H:
你的店位是否有問題  3.3V電位 使用P18 及N18 有耐壓問題(Ex M48 NM12)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店位是否有問題  3.3V電位 使用P18 及N18 有耐壓問題(Ex M48 NM12)

没有,用的是P33和N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