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___输出共模检测

楼主(2022-12-09):
各位前辈,拉扎维书上(P339)关于输出共模检测,如下图
说Vout1减小到VTH时,Vout2会增加同样的值,且M7会进入饱和,这个怎么理解啊?
【如果从共模VCM=(Vout1 + Vout2)/2看,VCM一定,Vout1减少,那么Vout2增加。但这也是从数学角度理解。怎么从电路角度来看呢?】

网友A:
这里应该是说,对于全差分电路,输入差动小信号时,比如Vin/2, -Vin/2, 输出信号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上升下降幅度相同因为全差分电路负载电流源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是说,对于全差分电路,输入差动小信号时,比如Vin/2, -Vin/2, 输出信号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上升 ...

感谢感谢,理解了。我把共模想成了直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