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器电容容值的具体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2022-12-09):
想请教各位大佬,在设计开关电容放大器的时候,采样电容和保持电容他们的容值具体大小需要如何确定?开关是否导通电阻越小越好?包括一些AZ(失调自动调零)电路,内部的失调存储电容大小需要如何考虑呢?欢迎各位指教和交流。

楼主(2023-09-14):
目前自己接触过了一些开关电容电路的项目,包括ADC的buffer、Pipeline ADC的MDAC等。自己在这个帖子总结回复一下:关于开关电容放大器电容容值,一般考虑的是噪声、建立时间和匹配。
噪声简单的就是KT/C(暂且忽略运放的噪声),如果是在ADC中,一般希望热噪声要小于量化噪声(即DR>SNR),根据ADC设计的精度可以求出电容的容值大小。
建立时间就是RC常数(先只考虑采样态),通过建立时间和所要求的建立精度可以定出RC常数,然后再在开关面积和电容上做折衷。
电容的失配会影响最后的输出精度,同样也是由输出精度的要求来定下电容的匹配精度,然后根据PDK上提供的电容失配信息来确定电容面积的大小。
这三者都考虑了之后,就可以定出电容的大小了。
本人目前接触的Pipeline ADC中,一般是通过噪声要求计算出的电容容值会比另外两者算出来的大。而SDM ADC上面似乎也是如此。此外对于高精度的Pipeline ADC,通常会加入电容校准,所以失配就可能没有那么关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