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相位在低频时变为0

楼主(2022-12-10):
有没有大佬见过这种环路相位曲线呀,相位在低频时变成从0上升的趋势了。若能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存在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 就是在3*10^(-2)的位置?

网友:
环路所有晶体管都在饱和区吗

网友:
做BGR的STB仿真时就出现了这种问题。大佬说环路里面有两个负反馈,会这样

网友:
放出电路,一般是因为不只存在一条反馈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