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OS使用时,管理员怎么从Link切换到local copies

楼主(2022-12-10):
      如题,在创建项目server时,使用link方式,所有数据都存进了cache里。      现在需要数据迁移或者tapeout后数据备份,需要把最终的项目数据拿出来,怎么从link切换到local copies,让项目数据存在本地路径而不是只在cache路径呢?
      请教热心的坛友!!

网友(2023-02-22):
建工作区的时候用local

网友(2024-12-04):
有没有方法将sos的默认设置改成 Local Copy ?

网友:
找到了,在安装目录下/data目录下的 .sosrc 文件来配置,内容如下:
# New workarea dialog
# wa_type = 1 local copy
# = 2 links to common WA
# = 3 links to latest
# = 4 links to smart cache
#
set DBOX(newworkarea.wa_type) 1
# Check Out Dialog
# concurrent checkout flag = True or False
#
set DBOX(co.concurrent)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