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天线效应报错求助!

楼主(2022-12-10):
MIM电容报如下错误,该如何解决?

pdk 说明里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PDK中描述
“Balanced structures" define as below:
Both CTM and CBM nodes are floating or connected to ground)including protection OD) through the same metal path (i.e. Mz, Mu or AP-MD) after MIM structure is formed.

楼主:
报错提示:
A.R.MIM.1.M8( @unbalanced structure is not allowed.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mimcap两端连接的金属层次是否都一样,两边连接的金属层此不一样就会报unbalanced 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mimcap两端连接的金属层次是否都一样,两边连接的金属层此不一样就会报unbalanced structure ...

谢谢回复,都是M8引出,可能是因为一端没有OD的泄放路径

网友(2025-09-18):
在不接地的一侧接个ndio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