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压随温度突然掉下去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10):
如图,这个VBG电压随着温度怎么突然掉下去,然后超过一个温度又突然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低温的时候启动电路没有工作吧?

网友B:
看着像是正好相反,低温的时候启动电路没关断,导致支路电流不一致了。
要是没启动,那应该没有电压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低温的时候启动电路没有工作吧?

为什么启动电路会和温度有关,而且怎么差距这么大,突然就开启或者突然就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正好相反,低温的时候启动电路没关断,导致支路电流不一致了。
要是没启动,那应该没有电压才对。 ...

嗯嗯,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就相差这么几摄氏度,就会导致启动电路不关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启动电路会和温度有关,而且怎么差距这么大,突然就开启或者突然就关断了? ...

Vt和温度有关呀

网友C:
I guess its startup iss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和温度有关呀

可是我不明白VT和和启动电路有什么关系呢?还有VT和温度的关系是线性的怎么会突然这么剧烈的变化呢?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I guess its startup issue.

是的,启动结束后抽取电流的管子没有及时关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明白VT和和启动电路有什么关系呢?还有VT和温度的关系是线性的怎么会突然这么剧烈的变化呢?谢谢 ...

晒一下你的启动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一下你的启动电路就知道了

这样的,D是一个偏置端,NM11工作在深线性区,NM12负责吸出主电路的电流

网友A:
D点这个控制栅极的电压是不是选的不够高呀?就如果Bandgap的输出比这个D点电压高的话,直接用Bandgap的输出来切断启动电路好了。

还有就是看看MN11和MN12 两个管子的Vt随温度变化的曲线,看看在低温段是不是会引入bandgap的亚稳态。

网友D:
如果你的启动电路是用VREF反馈,那么很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启动电路没有关闭。我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吧启动电路反馈电压加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点这个控制栅极的电压是不是选的不够高呀?就如果Bandgap的输出比这个D点电压高的话,直接用Bandgap的输出 ...

大佬的意思是低温的时候可能这两个管子的VTH太高,而栅电压有点低导致没导通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启动电路是用VREF反馈,那么很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启动电路没有关闭。我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

是的,确实是启动电路的问题,没有及时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