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为分段sar有效位数低

楼主(2022-12-10):
做了一个12位分段的sar adc 前仿fft仿真只有9.5bit 谐波还比较大 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望指教!谢谢

fft

fft

dnl

dnl

inl

inl

楼主:
看起来是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谐波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网友A:
看看上极板电荷有没有从复位开关漏走

楼主(2023-01-09):
引用 网友A:
看看上极板电荷有没有从复位开关漏走

谢谢大佬的回复,是采样频率弄错了 ,改了一下输入频率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