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规则文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2022-12-10):
求助前辈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嘛?跑的是一个PAD DRC,老版本的能跑,新版本的跑出来结果就成这样儿了。。

网友A:
应该是Rule的选择开关没有打开选上,在GUI上找一下这些Rule,选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ule的选择开关没有打开选上,在GUI上找一下这些Rule,选上就可以。

  谢谢您的回复,开关打开了的,问题解决了,好像是Calibre的版本问题,至于说为什么是好像,主要是我没那个版本去验证能不能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