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修改工艺库自带器件symbol的方法

楼主(2022-12-10):
请问,怎么修改工艺库自带器件的symbol呢?我双击进入到symbol后提示只能自读方式进入。修改的目的是我的mos管每次只能显示五个参数,实在是不够用,我看大家说需要先修改symbol里面的参数个数才行

网友A:
你把写权限打开吧

网友:
复制,然后把数字改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写权限打开吧

请问这个写权限在哪里打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写权限在哪里打开呀?

Linux系统中,PDK所在目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