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跑不起来,并出现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10):
lvs跑不起来,并出现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
那位前辈能指点一下,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错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在哪?

重新发了截图了

网友:
看不到截图

网友:
是不是电路图里某个模块只有symbol view 没有schematic view啊

网友:
重新抽个网表吧,这个网表好像错了

网友:
1.检查电路
2.重新提网表
3.检查lvs rule opioin设置等

网友:
脚本跑的吗?脚本的话就多检查对应的文件名,路径名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