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ASH111的输出随机性

楼主(2022-12-11):
众所周知,MASH111的输出是范围为[-3,4]的伪随机数,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 -3,-3 或者 4, 4 这样连续在最小值和最大值处输出的情况呢?我做了一些仿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不确定理论上来说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我仿真没有验到而已。提前感谢大家!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做dithering的时候,需要在MASH111中加入随机代码,我看到一些实例是把伪随机序列加在输入端。直接加在输出端可不可以呢?这样不也是可以产生随机扰动的效果么?

网友A:
1. 理论上不会出现连续的-3和+4,-3和+4都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下个周期数据一刷新特定情况一定不会存在;
2.不知道你说的dither加在输出是怎么加,但是假设MASH111输入24bit,输出4bit,dither都是1bit的话,相对输入占比1/2^24,相对输出占比1/2^4,哪个影响小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理论上不会出现连续的-3和+4,-3和+4都是在特定情况下产生,下个周期数据一刷新特定情况一定不会存在;
...

谢谢您的回答!我之前只考虑了dither加入随机性,但是没有考虑到dither其实也引入了一定的噪声。如果加在输出端,带来的噪声影响将远远超过在输入带来的影响。
关于产生-3和+4的特殊情况我还是有点疑惑,其实我自己按照MASH111的框图推过一部分输入为0.25时的4bit输出结果,但是结果都在[-2,2]的区间内,感觉-3和+4的情况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吗?还是说输入要是非2^(-n)的小数才会出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之前只考虑了dither加入随机性,但是没有考虑到dither其实也引入了一定的噪声。如果加在 ...

是的

网友(2023-03-14):
-3和+4的出现与运行时间长短无关。它们是有可能出现,但不一定非得出现,这应该取决于输入的小数,如果输入的小数可以使用-2到3之间的小数完成,仿真再久也不会有-3和+4出现,而对于一些输入小数来说,必须要用到-3和+4才能实现功能,那么在仿真刚开始不久就能看到,而且以固定的频率出现。本质上还是取决于为了想要的小数输出,是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