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版图时virtuoso就自动退出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2-12-11):
最近一直做的一个版图,可以正常打开,但一按shift+f显示出来,virtuoso就会崩溃退出,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oaScan 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Scan 修复一下

怎么用oaScan修复,能详细说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在terminal敲:oaScan  -lib  'xxx'   -libPath   'xxx/xx'     -logFile   runScan.log  -repai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erminal敲:oaScan  -lib  'xxx'   -libPath   'xxx/xx'     -logFile   runScan.log  -repair

麻烦写具体一点可以吗,谢谢

网友:
这就是具体的呀。。。xxx换成你的lib 名字  xxx/xx你的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