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仿真结果和ADEL不一样

楼主(2022-12-11):
ADEXL设置和ADE相同,进行dc仿真时发现XL电流电压结果和ADE L不同,进一步发现ADEXL中TEST的ADE L结果与单独仿真结果一致,而与多个Corner一起仿真结果不同,请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ADE L仿的应该是typical corner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L仿的应该是typical corner的吧

不是的,corner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已解决,重启cadence即可

网友:
+1+1+1+1

网友(2024-09-26):
我也碰见一样的情况了,是单独的正确还是一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