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栅衬底交叠电容”指的是哪里的电容?

楼主(2022-12-11):
如题,“栅衬底交叠电容”指的是哪里的电容?下面是cadence下器件参数和自己找的BSIM4.3.0模型手册

网友A:
这个指的是版图画的栅长与工艺制造的实际有效栅长的误差部分,在栅的边缘部分与衬底之间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的是版图画的栅长与工艺制造的实际有效栅长的误差部分,在栅的边缘部分与衬底之间的电容。 ...

感谢回复。有点疑问,再请教一下。
栅的边缘部分与衬底之间的电容”,栅的边缘部分难道不是栅源和栅漏交叠的电容吗?体现在参数中的Covlgs/Vovlgd。还是说其中还有某种区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