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安装后不能启动

楼主(2022-12-11):
Virtuoso安装后不能启动,网上说OA没有配置,我也注意到在安装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相关的配置界面,并且在安装后有出现未配置的信息,如下图.重新打开IS安装软件,在config中配置也不行,请问哪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ic@ic TSMC_018um_1v8-3v3_1P6M]$ virtuoso
ERROR: $OA_HOME/bin
(opt/Cadence/ICADVM201/share/oa/bin)
is not a valid OA bin directory.
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or update the value
of OA_HOME to point to a valid OA installation.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rtuoso:   ERROR: No proper OA2.2 installation found. Fix the errors reported by cdsGetOABinPath.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ic@ic TSMC_018um_1v8-3v3_1P6M]$

网友A:
错误信息不是说了你没有设环境变量 OA_HOME嘛。把OA_HOME指向你现在装载的软件目录下的oa路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不是说了你没有设环境变量 OA_HOME嘛。把OA_HOME指向你现在装载的软件目录下的oa路径就好了 ...

指定了还报

网友A:
你有两个版本被装进了系统,一个IC618,一个ICADVM201,前面一个是装失败的。你在用哪个版本的virtuoso启动呢?你的OA_HOME环境变量指向了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两个版本被装进了系统,一个IC618,一个ICADVM201,前面一个是装失败的。你在用哪个版本的virtuoso启动 ...

我用的是ICADVM201,OA也是指定他的

网友:
你指定的OA_HOME环境变量路径是不是 opt/Cadence/ICADVM201/share/oa? 最前面少了一个 / 啊,当然路径就是错的了。

网友:
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