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环形振荡器实际频率比巴克豪森起振频率高很多?

楼主(2022-12-11):
为什么环形振荡器实际频率比起振频率还要高呢?
环路额外相移180°时,频率为12MHz,实际振荡频率却为大约200MHz

网友A:
你看的是小信号。大信号相比小信号,增益会降低,带宽会增大。振荡器不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小信号。大信号相比小信号,增益会降低,带宽会增大。振荡器不是运放。 ...

谢谢回复。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这里总共截取了拉扎维振荡器章节的三张图。
书中先通过巴克豪森判断起振条件,并有语句“那么电路就会在频率w0处振荡”(图1);
之后把三级环形振荡器放在闭环中,通过求闭环极点得到单位冲激响应的表达,有语句“开始的振荡频率是3^0.5*Ao*w0/2”(图3);
此处感觉很疑惑,初始的振荡频率到底是什么频率呢?或者这两个频率有什么内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小信号。大信号相比小信号,增益会降低,带宽会增大。振荡器不是运放。 ...

期待您的回答!
相关的问题卡了我很多天了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期待您的回答!
相关的问题卡了我很多天了没想明白。

这两句的wo不一样。你再找本其它书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句的wo不一样。你再找本其它书看就知道了。

能不能告诉一下具体书的名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一下具体书的名字呢?

哦,你看的是拉扎维的中文版。我看的英文版,差不多。你截图的这两张隔了好多页啊。你连续多读几遍,前面一个w0是反馈系统开环相位裕度为180的点,后面一个wo是 三级单极点反相器其中一级的极点。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想了很久,后来终于想通了。拉扎维用频域来解释起振,其实是不完全的,按这个解释巴克豪森起振频率那一点电路的输出是无限大,但是实际振荡器的输出是有限的,输入是不同信号的叠加,而不是单频率的某一点。
要从信号与系统知识的根轨迹去理解这个问题,你画一个三阶反向器(环形振荡器)的根轨迹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看的是拉扎维的中文版。我看的英文版,差不多。你截图的这两张隔了好多页啊。你连续多读几遍,前面 ...

确实是不一样的值,感谢你的提醒,对我很有帮助。之前由于没注意到这个不同,进一步增加了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想了很久,后来终于想通了。拉扎维用频域来解释起振,其实是不完全的,按这个解释巴克豪森 ...

谢谢回答。这个星期都在想这个问题,确实通过根轨迹看问题会比较具体完整。目前的理解是:从实际来说,起振的激励信号往往是噪声,系统对环路任意一个噪声的响应是闭环的响应,所以用根轨迹解释也就自然而然了。以三阶环振开环,设每级极点为wp,设180°额外相移的频率w0,设每级的低频增益是A0;通过巴克豪森判据中存在其相位交点频率对应的增益等于1(H(jw0)=1),则对应闭环根轨迹的虚轴上共轭极点对的情况,此时系统放大w0频率的噪声,输出将会是振荡且发散,起振的频率理论上就是w0=3^0.5*wp;如果H(jw0)>1,对应闭环根轨迹的RHP共轭极点对的情况,此时系统在哪个频率振荡可以结合闭环根轨迹以及冲激响应,对应的起振频率就是共轭极点的虚部Im(s),也就是A0*3^0.5*wp/2,巴克豪森中的w0对应A0=2,所以当A0=2时候,A0*3^0.5*wp/2=3^0.5*wp=w0。也就是说巴克豪森判据H(jw0)=1,其实对应闭环根轨迹中个某个点(虚轴共轭极点的情况),其中根轨迹变量为A0。
所以,起振频率看的是闭环共轭极点的虚部,对应闭环冲激响应中coswt的w频率,w=A0*3^0.5*wp/2,这个频率随着低频增益A0在变,巴克豪森判断的起振频率wo=3^0.5*wp其实只是A0=2的情况而已。

网友(2025-04-12):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个星期都在想这个问题,确实通过根轨迹看问题会比较具体完整。目前的理解是:从实际来说,起 ...

你好,请问大信号频率为什么比小信号要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