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做SAR ADC,仿真输出的结果与输入信号差距很大,求指导

楼主(2022-12-11):
请问各位大神,第一次学做一个10位的SAR ADC,上级板采样,DAC是一个5-5的分段电容阵列,数字信号经过ideal-dac之后与输入信号差距很大,在最高点和最低点不是呈现阶梯状的,而是毫无变化的直线,以及它的动态性能也极差,ENOB只有5.54bit,不知道该从哪块电路进行改进,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小白,我的理解:光看输出很难debug,latch时钟,DACP-DACN打出来,看这个差值的收敛波形。如果不对,再看比较器的输入共模是否合理,然后再看比较器比较是否出错,如果都对,那就是反馈数据出了问题,要么功能性问题,接错了,要么是速度方面的问题,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1+1+1+1+1+1+1

网友:
加油,离 成功不远了

网友:
直接看不容易发现问题,我个人猜测有可能是OP的输出就不对了,可以查看下放大器的输出,直流工作点等等。另外就是查看下逻辑,但是看第一个code似乎是有的,我感觉逻辑应该是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