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安装疑问

楼主(2022-12-11):
安装台积电的65nm工艺库,选择有LO、MM、RF几种工艺类型。做模拟的要用哪个类型呢?还是我的工艺库弄错了

网友:
安装目录下有release note或者readme,或者pdf,上面都介绍了

网友A:
模拟的可以选择MM,Mixed 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可以选择MM,Mixed signal;

感谢前辈

网友(2024-07-09):
有没有安装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