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米勒补偿ota的相位裕度为什么这么差

楼主(2022-12-12):
在搭建二级米勒补偿ota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在第一级使用cascode结构后,相位裕度变得很差,想不通是哪里的原因。我这个是没有加补偿的,按理来说相位裕度也不因该降到-60dB呀。求助大佬,不吝赐教。还另请大家帮忙看看我这个电路哪里搭的有问题 ,管子取得尺寸如何,新人小白谢谢大家。

运放

运放

运放

运放

网友A:
果然小白。极点变了,增益变了,当然都会变。调节电阻,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小白。极点变了,增益变了,当然都会变。调节电阻,电容就可以了。

哈哈哈,谢谢,我已经调好啦。

网友B:
加负载电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负载电容了吗

2p,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