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ift+a select by area

楼主(2022-12-12):
我设置的shift+a是select by area。但是换工艺了不能用了,想问一下,在virtuoso的工具栏有这个功能么?在哪个地方?

网友A:
在CIW那边的Options,选择Binkeys,编辑一下,把shift A设定为cmd:geSingleSeleceBox() 就能实现Edit-select-selece by area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IW那边的Options,选择Binkeys,编辑一下,把shift A设定为cmd:geSingleSeleceBox() 就能实现Edit-se ...

感谢您!

网友:
冒昧问一下这个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