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器件如何调入电路

楼主(2022-12-12):
如图,电路的器件可以调入到版图,版图可以对应调入到电路么?  补电容补哭了。

网友A:
在xl环境下,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xl环境下,试试这个

试了  不太行。可能是 部分器件不是xl器件的原因? 能像 电路图里那样直接拖拽xl pcell那样反向操作么?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不太行。可能是 部分器件不是xl器件的原因? 能像 电路图里那样直接拖拽xl pcell那样反向操作么? ...

那种还真没见过,恕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你如果电容没有BIND信息的话,你就用Define device这个功能去找到版图中没有定义的电容,全选看有多少个,然后加到电路里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xl环境下,试试这个

方法本身可行,在多种情况下很实用,IC615早期版本只支持MOS/mos, IC615以后版本支持多种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