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知识扫盲普及

楼主(2022-12-12):
本帖子用于对IC整个流程中可能出现的名词进行的解释进行整合。欢迎大佬们补充~

楼主:
抛砖引玉
LVT, RVT, HVT这几个都是CMOS集成电路的Vth阈值电压相关的基本概念。通常将传输特性曲线中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改变而急剧变化转折区的中点对应的输入电压称为阈值电压。
HVT = High V threshold. Can be used in the path where timing is not critical. So by using HVT cells we can save power.
LVT - Low V threshold. One should use these cells in timing critical paths. These cells are fast but , comsumes more power due to its leakage. So it will consume more power. So use only when timing is critical.
SVT- Standard V threshold. Best of both world. Medium delay and medium power requirment. So if timing is not met by small magin with HVT, you should try with SVT. And at last LVT. RVT- Regular V threshold. Another name for SVT.
阈值电压越低,因为饱和电流变小,所以速度性能越高;但是因为漏电流会变大,因此功耗会变差。 速度大小按快到慢依次排列为SLVT, LVT, RVT, HVT。 功耗大小却正好相反。即HVT的cell其阈值电压最大其掺杂浓度越高,其泄露功耗最小;根据时序紧张还是不紧张,对于关键路径选择速度快,功耗差的,对于时序比较宽松的,可以用速度慢一些的器件。在满足时序的情况下降低功耗~见这个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4469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