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后仿很慢怎么解决

楼主(2022-12-12):
最近在做一个LDO的后仿,PEX抽出来的主网表大小100M左右,在cadence用spectre view仿真,精度选liberal的情况下仿真50ms需要十几个小时,本人没怎么做过模拟电路后仿,请问各位大神这种速度是正常的吗?大家做后仿一般都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spectre本来就慢,何况100M的网表是真不小。
菜单“Setup - 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里面选APS,开多核多线程,并且把下面的“Enable Post-Layout Optimization”选上,应该会有所改善。
当然,如果还是慢,建议还是换仿真器吧,spectre211中的fx模式,或者afs等快速仿真器

楼主(2023-02-17):
选择APS,开了++aps,多线程,parasitic reduction之后仿真速度快了很多,谢谢大家

网友(2022-12-12):
PEX的时候做一下RC combine

网友:
LDO都要仿十几个小时,你这是仿真设置有问题把

网友:
换个仿真器试试 spectre是比较慢的,不过你这个网表确实也太大了

网友:
以前DCDC经常一个仿真十几个小时。

网友:
为什么LDO要仿真50ms?启动和稳定应该很快啊,而且一般可以提C+CC,如果提R确实比较慢

网友:
spectre仿100M网表只要十几小时你就偷笑吧。也就LDO能这么快
至于解决方法嘛,换spectreX

网友:
high performance 选择APS

网友:
try  hsim ,  afs

or reduce circuit ..

网友:
RC抽取的阈值降低些、也可以多调用一些cpu core、或者用spectre APS或者spectre X

网友:
用APS比Spectre快很多,把post-layout optimisation的option选上。

楼主(2023-02-16):
引用 网友A:
spectre本来就慢,何况100M的网表是真不小。
菜单“Setup - 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里面选APS,开多 ...

是我的版本不对吗,我一直没有找到enable post-layout optimazition有关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