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求问,如果用标准单元画版图怎么通过lvs呢?

楼主(2022-12-12):
用的是库里面的标准单元画画版图,但是连线该怎么连没有一点提示,版图界面里面线的名称也没有显示,这样cadence能识别出来哪根线是哪根吗?

网友:
std cell 里如果没有pin信息,就不会有飞线来引导你怎么连接,你可以处理下std cell,在里面生成对应pin,这样在重新generate 后就有了飞线net 信息。如果能直接看出来std 里pin 对应应该接到哪里,就算没有飞线也可以直接连,后面连的是否正确lvs 会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