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启动问题

楼主(2022-12-12):
请问有什么BGR快启动结构的资料呀~最快能不能到ns级别呢?求求各位大佬答疑解惑,困惑小弟好久了

网友A:
这篇文献做到了70ns,你可以看看。结构太复杂了,工程上一般不会用。

A High Wide Band PSRR and Fast Start-Up Current Mode Bandgap Reference in 130nm .pdf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献做到了70ns,你可以看看。结构太复杂了,工程上一般不会用。

好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