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ggnmos接地的电阻的阻值怎么算,多谢了

楼主(2022-12-12):
如图所示,Rgn和Rgp的电阻阻值怎么算?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是GCMOS,和MOS管的Cgd形成高通通路,让MOS管的gate能够快速响应ESD的电压,降低ESD触发阈值。理解 ...

这种器件是GCNMOS没错,但是这种GCNMOS只能降低器件的Trigger Voltage,其TLP曲线还是会表现出snap-back特性,说明其导电机制还是和GGNMOS一样会涉及到寄生器件内部导电机制的变换。而用RC作为触发电路的GCNMOS,其TLP能才能避免snap-back特性,说明这种GCNMOS才会通过沟道实现ESD泄放。针对HBM的防护ESD的时间常数一般是1μs,只有针对CDM才会把时间常数认为是1ns。这里说的常见的200欧电阻,也不是这个电阻,200欧的电阻常见于一二级保护之间。这种接法的GCNMOS的电阻量级都是几十K到一M。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悬赏帖,没人解答吗?

网友A:
这种结构是GCMOS,和MOS管的Cgd形成高通通路,让MOS管的gate能够快速响应ESD的电压,降低ESD触发阈值。理解了原理,那么就比较容易计算了,假设ESD信号为T=1nS,Cgd=1pF,那么根据R=T/(2*3.14*C)可以计算出,R≈159Ω。通常这个电阻也是在100Ω~2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是GCMOS,和MOS管的Cgd形成高通通路,让MOS管的gate能够快速响应ESD的电压,降低ESD触发阈值。理解 ...

求ESD上电时间,还有电容充电到多少伏?谢谢

网友B:
增加Cgd电容有帮助吗? 高压LDMOS可以用GCNMOS的结构做ES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Cgd电容有帮助吗? 高压LDMOS可以用GCNMOS的结构做ESD吗?

EETOP上有专门的ESD讨论区,里面的资料更加详细。高压LDMOS不推荐GCNMOS的用法。因为LDMOS里面有漂移区,就算沟道开启,漂移区阻抗还是太大,不适合泄放ESD电流。你可以去我博客看看,我博客全是原创ESD资料,其中讲过高压LD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