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softchk的问题

楼主(2022-12-12):
跑完lvs,有很多softchk的问题,绝大多数通过加psub2解决了,就剩一个地方,即使加psub2也没用,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nw,imp ,active 显示出来。。你这样我们没法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imp ,active 显示出来。。你这样我们没法解答啊

加了NW和PP,不知道imp和active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NW和PP,不知道imp和active是啥

active指的是有源区

网友A:
这是条 psub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条 psub 吗?

感觉上像是G端,不像是sub端

网友:
没做DNW隔离吧

网友:
我觉得像是中间环应该是个的环放错了放成一个psub环导致的吧,你把高亮部分改成外面白色的nw环试试.我目测你这个白色的是nw的环,紫色应该是ps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vss的错误说明是没有接到电源上,把中间悬空的高亮区域连一根线到电源上试试
...

中间这块高亮的区域已经连到一个地了(VSS_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vss的错误说明是没有接到电源上,把中间悬空的高亮区域连一根线到电源上试试
...

VSS不是地么,很好奇为啥要去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条 psub 吗?

是一条psub,连到了一个地(VSS_D)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间这块高亮的区域已经连到一个地了(VSS_D)

这个什么工艺的,这个管子是否为高压管,有用DNW去做隔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什么工艺的,这个管子是否为高压管,有用DNW去做隔离么

tsmc40,不是高压管,一定要有dnw吗?目前确实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S不是地么,很好奇为啥要去接电源

没注意打错了,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tsmc40,不是高压管,一定要有dnw吗?目前确实没有。

方不方便看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这块高亮的区域已经连到一个地了(VSS_D)

你这明显是软连接问题,有不同的地要做DNW隔离

网友D:
n井里面有条ptap?

网友:
引用 网友D:
n井里面有条ptap?

对哦,好像你说的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n井里面有条ptap?

是的,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可以吗?

都换成n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