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evelshift翻转时的漏电需要处理么?

楼主(2022-12-13):
levelshift翻转时的漏电需要处理么?比如这个漏电

网友:
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
看你的应用,之前做过一个振荡器连接LS,翻转频率高的话动态功耗会比较大的,如果只是用作开关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翻转的时候肯定有电流啊,不然怎么翻转,这能叫漏电流???

网友:
你这个不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