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具使用

楼主(2022-12-13):
请教下,virtuoso工具中align功能,已选中Snap to Edges,有时候要选中的边不能选择,需要重新启动gds才能选中,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要不你试试,按了align,再按下F4,试试

网友:
也可以看看这个红框内的,按了align后,点下红框内的这个图标,因为我们设置的是默认对齐,再按F4,强制对齐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试试,按了align,再按下F4,试试

align这个功能有时候就是会失灵,不知道自己碰到什么键,重新选align,就选不中了

网友:
你去bindkeys里看看,是不是你的快捷键设置重复了

网友:
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先查下软件,就是先看下按键设置是否冲突,再看下硬件,看看是不是键盘的某个按键一直处于短路状态,这情况我遇到过,后来我就把键盘鼠标,整套换了

网友B:
遇见过,确实是有可能失灵。原因不清楚,我解决办法是重启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见过,确实是有可能失灵。原因不清楚,我解决办法是重启virtuoso

我这边一般重新打开gds就可以解决

网友:
遇到过,是切到了align point了总是要f3切回edge模式

网友:
一般说重启virtuoso,或者重新打开layout,不说重新打开gds,gds一般导入导出……

网友C:
你使用align时鼠标右键看下这里是否切换了,这里是align到相同layer和所有layer的切换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align时鼠标右键看下这里是否切换了,这里是align到相同layer和所有layer的切换 ...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B:
遇见过,确实是有可能失灵。原因不清楚,我解决办法是重启virtuoso

AS连按就是切换切换选边选点,最先面会有信息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