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MOS管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2-12-13):
各位大佬:
       最近在画高压MOS模块(PDK smic55),请教如下问题,不胜感谢
      1.高压MOS的沟道定义跟常规不同,请问其W/L是怎么定义的呢?      2.针对第一条,DRC里说GT overlap AA must produce two or more AAs, except HV GT, the INDMY, OTPMK1, OTPMK3 and INST covered regions,如何让DRC rule识别为HV GT呢?
      3.NDRF,PDRF,DUMBA,HVNW层都是干什么,它们之间有哪些通用的关系?

网友:
1.高压管子的特点是一端承受高压的端口的接触面积增大,减小接触电阻。它的W/L的定义电路设计一般是根据工厂提供的模型来的,在版图这边只需要考虑调用器件后根据剖面图或者XL飞线提示去正确连线,增大金属宽度。2.RULE的定义应该是有覆盖图2中的HV mark 识别层的就会认为是高压器件,可能还包括HVNW等层次,具体可以在Layout中增添相关层次RUN DRC进行测试。3.猜测PDRF.NDRF为离子注入层?DUMBA为dummy? HVNW 高压N肼层? 说得不对的话欢迎指正。

网友A:
1. W是S/D沿Poly 方向的宽度,这个与常规器件(LV/MV mos)相同;L是沟道宽度,不是Poly宽度,是poly下面导电沟道的宽度。

网友:
2. HV 器件一般都会有HVID或HV mark等识别层。

网友B:
你去看看温德通《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关于BCD那篇简介,你就明白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W是S/D沿Poly 方向的宽度,这个与常规器件(LV/MV mos)相同;L是沟道宽度,不是Poly宽度,是poly下面导电 ...

从PDK来看,W应该DUMBA的宽度,而L是S/D DUMBA之间的Space,请问这里是怎么定义导电沟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看温德通《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关于BCD那篇简介,你就明白额 ...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PDK来看,W应该DUMBA的宽度,而L是S/D DUMBA之间的Space,请问这里是怎么定义导电沟道的呢?
...

W 应该是DUMBA下AA的宽度吧,L 应该是S/D的PDRF之间的宽度吧。

网友:
W 应该是DUMBA下AA的宽度吧,L 应该是S/D的PDRF之间的宽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