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和sansen中关于阈值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12-13):
如图1是拉扎维教材中关于阈值电压的描述如图2是sansen教材中关于阈值电压的描述
根据拉扎维的,当衬底电压低于源端,也就是B相对S更负,栅下面的表层中有更多的空穴被吸引到衬底,式耗尽层变厚,因此阈值电压增大。如图3结构,阈值电压确实会增大。
图2中的上部分的example,输出电压也就是S的电压,0117那里说VBS约为0.575(也就是VS的电压),不应该是VSB=0.575吗?B默认接地。中英文版本都是这样子(排除翻译错误)
然后下面的阈值电压公式,sansen中的也是相反的,JFET的公式不一样?
请大家点拨下,谢谢

网友A:
不用纠结这个,大佬么怎么写都是对的。自己理解就行源衬反偏电压高,阈值电压升高。源衬还可正偏降低Vth(源衬PN结正偏但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这个,大佬么怎么写都是对的。自己理解就行源衬反偏电压高,阈值电压升高。源衬还可正偏降低Vth( ...

好的谢谢宁。

网友:
sansen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