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正交带通调制器建模

楼主(2022-12-13):
500资产

楼主:
我的设计目标是用于蓝牙的IQ两路带通调制器 采样频率64M,带宽1M,OSR=32,L=5,N=1.先搭了一个一路的低通调制器然后参照正交滤波器在将低通转成带通

但问题是卡在了这一步 不知道fft怎么出来这种带通的图
有么有大佬做过这种结构的可以教一下如何FFT仿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目标是用于蓝牙的IQ两路带通调制器 采样频率64M,带宽1M,OSR=32,L=5,N=1.先搭了一个一路的低通调 ...

楼主:
带通的fft图仿真出来 类似这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带通的fft图仿真出来 类似这种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得到这种图 用sdtool里的PSD看不了了带通

网友(2023-02-22):
楼主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参考那个带通调制器的demo可以出这样的图。在归一化的时候fBL和fBH是根据啥算的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