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导入Vpwlf后无法进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12-13):
我想将一个波形导出来,作为激励灌入另一个电路,已经提取波形为csv文件:
图1
但是导入电路时,提示这个:
图2
第四行是这个:
图3
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呢?
求助各位大佬
————提取的波形是20ms的仿真,进行的是灌入电路进行tran仿真,也是20ms

网友:
没有图哦

楼主:
补充图了,我问了一些人,据说是输出时间的精度不够导致很多时间是重复的,报错
那么我调整输出csv文件的设置,这样还是不对,您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图了,我问了一些人,据说是输出时间的精度不够导致很多时间是重复的,报错
那么我调整输出csv文件的 ...

看着操作没啥问题呀。。。。有试过其他简单的波形保存,然后用pwl调用,能有结果吗

网友(2023-12-02):
lz解决图2的报错了吗

网友(2025-04-19):
直接把export成csv文件,不要从table的new window里导出,这样得到的csv文件好像就不会有精度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