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VS的错误

楼主(2022-12-13):
LVS的错误检查了好几遍 感觉逻辑没有接错,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

网友A:
盲猜,有两端接反了

网友A:
你点一下这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有两端接反了

尝试过了反着接 还是报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一下这边,看看

显示接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接反

对照电路图,查一下两条线路,可能有两个地方接反了,可能并非报错位置

网友A:
把两根线先断开,再跑下lvs

网友:
看着像接反了,不行试试这个,是不是底下有门接反了

网友B:
发不了图片,Gates 选Turn off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不了图片,Gates 选Turn off试试

我觉得她应该不会选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不了图片,Gates 选Turn off试试

指的是这个吧

网友C:
检查一下报错位置周围管子的连线,一根根点亮检查,LVS报错位置不一定准确.可能会出现孔少打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根线先断开,再跑下lvs

找到了 是其它模块的错误导致了它错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不了图片,Gates 选Turn off试试

谢谢 是连接的其它模块错了 然后导致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是其它模块的错误导致了它错
谢谢你

没事,错误解掉就行,一般遇到这种错误,我都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报错位置周围管子的连线,一根根点亮检查,LVS报错位置不一定准确.可能会出现孔少打等情况。 ...

是和它相关的其它模块的线接错了

网友:
外围有接反了。不是这个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