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问题

楼主(2022-12-13):
用nmos做差分对是我见有人用接vss的n管挂在差分对的d端做dunmmy。那pmos做差分对是不是可以在pmos的d端挂上接vdd的p管来做dummy?

网友A:
关于这个肯定是要先问电路,电路说行你就干,说不行你就拆开四端接电源就完事了。

网友:
dummy可以两端接电源地gate接信号,有做电容的作用,但是会增加负载,可以端都短接电源地,看你设计要求,频率高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肯定是要先问电路,电路说行你就干,说不行你就拆开四端接电源就完事了。
...

差分对dummy应该接和差分对电位一样的吧

网友C:
dummy最好是三端接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ummy最好是三端接一起。

能不能详细讲解下,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对dummy应该接和差分对电位一样的吧

对的,具体接电源地肯定是看是什么管子了,楼主问的是P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讲解下,想学习下

三端接一起的mos没有电学功能,纯物理上对匹配核心的管子进行保护;如果s/d接一起,gate接在另一个电位上或者gate和s/d接一起,drain/source接另一个点位上,在电路上看就有了一定的功能,具体要跟design确认可不可以。所以,最好是g/s/d三端接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端接一起的mos没有电学功能,纯物理上对匹配核心的管子进行保护;如果s/d接一起,gate接在另一个电位上 ...

那貌似还少了b端呢,或者说你已经默认了衬底电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貌似还少了b端呢,或者说你已经默认了衬底电位一样

默认跟衬底一样,dummy衬底是要跟它保护的mos衬底相同的,环境的一致性。